键盘和触摸板都不能用

楼主(2009-01-09):
有一台本本 键盘和触摸板认不到  换了键盘控制器芯片  结果还是一样的问题 ?  现在还没有解决

网友:
我有台宏基3100也是这个毛病,比你那个还要严重一点,USB鼠标都不认,整个机器只有开关按键有反应。个人觉得可能跟时钟有点关系。

网友:
测量USB阻值
测量南桥所有相关的AD线阻值!

网友:
应该是南桥空焊了,压着南桥应该就能行,前提是有铅的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造成的吗

网友:
你都没说是什么本本 怎么给你说啊   说来说去都是瞎说

网友:
换个南桥应该就好了,遇到过的

网友:
这种问题有多种情况,有可能是南桥,BIOS也有可能,只有细细查才知道,

网友(2009-02-22):
我有台宏基3100也是这个毛病,比你那个还要严重一点,USB鼠标都不认,整个机器只有开关按键有反应。个人觉得可能跟时钟有点关系。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两台你这样的。。换南桥OK。。是不是SB460的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