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yncMaster 788DF变色问题

楼主(2009-01-09):
我有台三星SyncMaster 788DF CRT 显示器,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有时候会突然变色,颜色会变成褐色,开关机或等一会他就好了,各位师傅有没有人知道这是哪里的问题啊,谢谢了。
三星

网友:
当然是尾板问题啦,先来个简单的———补焊!

网友:
是显示管的方板(尾板)的视放电路虚焊了呀,一般补焊就可以呀

网友:
VGA线试试,

网友:
线坏了或开焊

网友:
通病,只要将尾板的一个电感短接就可以了,具体哪一个忘了,三星画蛇添足造成的。

网友:
一般变色都是尾板上的元件有脱焊或是VGA数据线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
谢谢各位了,我把尾板给加焊了一下,就OK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