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液晶显示器上给屏供电的9435A坏了

楼主(2009-01-09):
长城19液晶显示器上给屏供电的9435A坏了,我用把IC拆了,在5V上串2个二极管接过去有3.3V电压了,机器正常但用几分钟后花屏,必须的用9435吗?

网友:
关机过会再开又正常,但用不了几分钟久满屏横条

网友:
阁下所说的9435是不是一种8个脚的贴片IC?如果是的话,可以用4411代,如果需要大电流的5V就用LM2576吧!

网友:
吹掉IC,在1脚和8脚上接个二极管搞定,烤了5小时机了,没问题

网友:
这个接法是不对的。你已经直通了5V到屏上。这样屏的电压就不能开关了,会一直白屏的,接了二极管会照成屏供点不稳定,用久了会花屏或者烧坏芯片

网友:
回楼上,我这样接过去的电压不是5V,通过二极管降压后是4.3V,还有我接的5V本身就是受控后的5V,是能开关的

网友:
lz跟你学了一招,,

网友:
有配件的情况下当然还是换上最好

网友:
这个屏的供电电压本来就是5V 的吧。刚开始你串两个二极管。电压反而变成3。3V了。。。。屏当然不能正常工作。现在你这样的接法也是不对的。难道在旧板上没有这个配件可拆吗???

网友:
直接短接就可以了,屏本身供电就是5V

网友:
这是P型沟道场效应管,找一个功率合适的换 上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