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我是新手学维修------内存的作用和分类

楼主(2009-01-09):
“内存”大都是指“内存条”。

1.内存的作用
   当CPU在工作时,需要从硬盘等外部存储器上读取数据,但由于硬盘这个“仓库”太大,加上离CPU也很“远”,运输“原料”数据的速度就比较慢,导致CPU的生产效率大打折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便在CPU与外部存储器之间,建了一个“小仓库”—内存。
   内存虽然容量不大,一般只有几十MB到几千MB,但中转速度非常快,如此一来,当CPU需要数据时,事先可以将部分数据存放在内存中,以解CPU的燃眉之急。由于内存只是一个“中转仓库”,因此它并不能用来长时间存储数据。

2.常见的内存条
   目前PC中所用的内存主要有SDRAM、DDR SDRAM、RDRAM、DDR2等四种类型。

曾经主流——SDRAM

  SDRAM(Synchronous DRAM)即“同步动态随机存储器”。SDRAM内存条的两面都有金手指,是直接插在内存条插槽中的,因此这种结构也叫“双列直插式”,英文名叫“DIMM”。目前绝大部分内存条都采用这种“DIMM”结构。
   随着处理器前端总线的不断提高,SDRAM已经无法满足新型处理器的需要了,早已退出了主流市场。
昨日黄花——DDR SDRAM

  DDR SDRAM(简称DDR)是采用了DDR(Double Data Rate SDRAM,双倍数据速度)技术的SDRAM,与普通SDRAM相比,在同一时钟周期内,DDR SDRAM能传输两次数据,而SDRAM只能传输一次数据。
   从外形上看DDR内存条与SDRAM相比差别并不大,它们具有同样的长度与同样的引脚距离。只不过DDR内存条有184个引脚,金手指中也只有一个缺口,而SDRAM内存条是168个引脚,并且有两个缺口。
   根据DDR内存条的工作频率,它又分为DDR200、DDR266、DDR333、DDR400等多种类型:与SDRAM一样,DDR也是与系统总线频率同步的,不过因为双倍数据传输,因此工作在133MHz频率下的DDR相当于266MHz的SDRAM,于是便用DDR266来表示。
  工作频率表示内存所能稳定运行的最大频率,例如PC133标准的SDRAM的工作频率为133MHz,而DDR266 DDR的工作频率为266MHz。对于内存而言,频率越高,其带宽越大。
   除了用工作频率来标示DDR内存条之外,有时也用带宽值来标示,例如DDR 266的内存带宽为2100MB/s,所以又用PC2100来标示它,于是DDR333就是PC2700,DDR400就是PC3200了。
  内存带宽也叫“数据传输率”,是指单位时间内通过内存的数据量,通常以GB/s表示。我们用一个简短的公式来说明内存带宽的计算方法:内存带宽=工作频率×位宽/8×n(时钟脉冲上下沿传输系数,DDR的系数为2)。
   由于DDR内存条价格低廉,性能出色,因此成为今日主流的内存产品。

过时的贵族——RDRAM
   RDRAM(存储器总线式动态随机存储器)是Rambus公司开发的一种新型DRAM。RDRAM虽然位宽比SDRAM及DDR的64bit窄,但其时钟频率要高得多。
   从外观上来看,RDRAM内存条与SDRAM、DDR SDRAM内存条有点相似。
   从技术上来看,RDRAM是一种比较先进的内存,但由于价格高,在市场上普及不是很实际。如今的RDRAM已经退出了普通台式机市场。

主流的内存——DDR2
   DDR2是英特尔极力推动的新一代内存,DDR2构建在DDR的基础上,通过增加4位预取机制使得在核心频率不变的条件下将数据带宽提升4倍,为效能提升扫清了障碍。为提高兼容性,DDR2将终结器直接整合于内存颗粒中,这也有效降低了主板的制造成本。此外,DDR2在延迟方面的机制也有所改变,增加了AL附加延迟的概念,这不可避免导致DDR2延迟时间增加。
   高频率、高带宽是DDR2最大的优点,它将有DDR2-400、DDR2-533、DDR2-667和DDR2-800等规范,最高带宽分别达到3.2GB/s、4.2GB/s、5.3GB/s和6.4GB/s,比目前的DDR内存有大幅度提升,但它们的核心频率仍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使得产品可在更低的电压下运作(DDR工作在2.5V下,DDR2仅需要1.8V工作电压)、功耗也比DDR有了明显的降低。不过,DDR2的延迟周期反而比DDR长,后者的CL延迟一般是2、2.5和3个周期,而DDR2一般为3、4和5个周期,再加上AL附加延迟(附加延迟为0~4个周期),使得DDR2读数据的延迟时间比DDR大幅增加——显然,在带宽相同的情况下,DDR2的实际性能反而不如D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