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0L不触发,及触发少供电故障,

楼主(2009-01-09):
我也有一台X80L的机器,客户说进水,拆机后看修过好多地方,待机0.02A,无3M 5M,开机键3.3V可拉地,不触发,后查出网卡芯片短路,拆,3M 5M出来,可是插上电源自动触发,电流上到0.3,其它电感均有供电,CPU无供电,现在在查ISL6262,VIN VDD 3V3电压都正常,但1PIN PGOOD 没电压正常吗,不明白,请高手求助

网友:
我想知道是什么IO芯片,应该是IO的信号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CPU 供电芯片可能和另外两个8脚的芯片一起工作,然后驱动场管产生CPU核心电压,查一下那两个8脚的芯片看看

网友:
手头上没有这个IO,没有ISL6262更换,退机了,新的机器感觉挺难修的,又没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