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的845的板!

楼主(2009-01-09):
我今天接到一快intel845的板,intel要加CPU才可以开机嘛!我加上CPU后你就猛闪{一下断电一下有开机}我不知道从和下手,就是一下到0V一下就到5V这种情况,我就这样量啊!都正常电压 频率 复位 我就觉得奇怪啊!我断电用万用表量那些MOS管啊 接口啊 都正常 我觉得怪了·
后来我师父说他以前碰到过这样的板他说是那个MOS管电路了,我就说怎么可能了我量那些MOS管都是好的,他就叫我一个一个的量拆一个通电试下,我就拆了一个因为我师父说一般都是内存边上的,我拆了一下来量还是一样我就换了个I/O 换了还是不行。我就郁闷了!
我就听我师父的我就一个一步脚印的做把MOS管一个一个的拆下来试我拆到第2个的时候我发现了奇迹我拆个大的MOS 60N03这类的在试可以了不闪了,我就量拆下来那个我怎么量他都是好的啊!我就想的通怎么会是他引起的!我后来换了个就好了·
哎!!郁闷
cpu

网友:
可能是软击穿了

网友:
可能焊接虚焊

网友:
那为仁兄可否解释下软击穿是怎么会是啊·
因为我刚刚才听到MOS管还有软击穿的?
谢谢

网友:
可以这么说吧,不通电用万用表量是正常的,而通电则不正常.这样只能用代换法了.不过我没有碰到过.在修电视机时碰到过.那是高电压与低电压有区别.我想不明白的是,主板电压这么低,而万用表也有如此电压,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