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电源:通电自动开机 关机后风扇还转(解决了,可删除)

楼主(2009-01-09):
一电脑换新电源使用正常,换此电源,通电自动开机,关机后风扇(电源 CPU 显卡)依然转。
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如何下手此电源的维修。谢先

不好意思:技展ATX电源 P4用的
主板845PE

网友:
楼主说的是什么电源,怎么看不到呢,是什么型号的电源,说清楚!

网友:
楼主请说说具体情况,用的什么板子,什么电源?

网友:
查一下触发电路吧。

网友:
感谢三楼的图,我查查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要写出解决的过程。以便大家学习。这是论坛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