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R533强制通电能亮

楼主(2009-01-09):
POWR过472电阻并联电容接地另一头到8702F-A GXS 68脚待机时有5伏 IO换过了  开关有电压 强制通电能点亮请问有谁知道是什么问题    在线等  。。。。。。。。

网友:
在IO的旁边有个882的排阻,把它换了!
发个图上来!什么型
号?

网友:
是不是那里断线了,顺着绿线跑线路看看

网友:
重新换个I/O,这种情况应该是I/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