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南桥发热

楼主(2009-01-09):
一块七彩虹848主板 客户早上送来修的 接通ATX电源后插是DB卡 发现连待机电压都没有

不小心用手碰到南桥芯片 发现巨热 短接如果20秒左右南桥就很热

请问各位师傅 是南桥挂了吗 肯定是吗?

如果不是该从哪里检测呢。

网友:
你量一下 南桥附近的 贴片电容有没有直通  如果是 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是南桥挂了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在99%

网友:
量一下比较好

网友:
看下PCI-14脚3.3V起来没,还有就是打下桥的好坏,...论坛里有介绍的....

网友:
南桥挂大可能极大,我也碰到过许多这样的,

网友:
还有可能是网卡,下了网卡看看

网友:
如果没有触发就南桥烫肯定是挂了,触发前正常,触发后发烫有可能是AGP场管,显卡芯片以及南桥附近稳压管造成的。

网友:
有时北桥供电效应管坏  也会引起南桥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