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788FT 无光删 提高加速极电压后图像暗淡

楼主(2009-01-09):
故障刚出现时,开机光删闪了几下,就无光删了,检修时主级和显示器分离走了不少弯路。显示器与主级分离时,提高加速极电压,屏幕出现缩小的光删且左右枕型失真,行管集电极电压仅40V,二次降压管K1719    S极179V   D极44V    G极46V    更换二次降压管无效,断开行管C极 二次电压不升高,断开TDA4853   6脚误差取样电路L407后  ,二次电压输出到203V。
显示器与主级连接后,开机提高加速极电压出现满屏光删,但图像暗淡,测G1-65V  G2  240V  K1   K2   K3   约46V   请教下一步如何检修。
急需爱国者788FT  图纸   急!急!急!

网友:
重写ROM资料.

网友:
请教如何重写ROM资料?卖块新集成块行吗?

网友:
不,ROM数据块一般是24CXX可擦写的,网上有关的电路可以自制一个

网友(2009-03-23):
已经修复。更换ROM集成块AT24C08   , 重写ROM数据 ,开机回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