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掉电我修好了哈哈哈

楼主(2009-01-09):
主板掉电应该是个常见的问题吧,还不大好修,我今天拢好了一块,给大家分享一下小经验,不对的希望指点哈,我好改哟!!!              接到电脑时开机刚亮就断气了,先换电源,在cpu,在类存,在显卡结果都一样。确定板坏了 ,拢下来量了全板电压,所有的管子,基本都正常。就想到io坏了(不能拉低14脚电压)换了一个io,还是没好,又以为cpu座子空焊了,烤火加焊,结果还是没好。呵呵该到桥了,烤火加焊南桥后好了。呵呵就这么点,希望能对你有点用。喜欢就顶下哈,不对的你说出来我也好改。。

网友:
I/O的14脚不能拉低电压步能拉低
   步知道是什么型号的I/O类··

网友:
你的思路很好,总觉的不可思议为什么是南桥,要是cpu主供电呢,或是风扇到io的线路,很难说的,佩服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板呀

网友:
支持楼主!

学修板卡 -10 技术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换我应该先不会考虑SB虚焊的问题
而是考虑是否主板供电方面保护了

网友:
修过一片火龙王的865板子差不多的情况,时间长了有点记不清,好像是安显卡的尾部就能开机,以为显卡的接触问题,无意间看见安显卡的时候SB跟着受力,按住SB就能正常开机,加焊后就好了。

网友:
顶       楼主

盱眙桂林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2009-12-18):
我这里有几块掉电的,再看看

网友:
你要是能习惯性的  丫丫 CPU座子  南桥 北桥 ,就不用在浪费一个 Io 了

网友:
问题算是解决了
浪费一个IO
断电情况太多
一般先从开焊查起,再查电压

网友:
楼主以后发表帖子的话,请最好说清楚,板的品牌,型号,这样大家才能从中有所收获,你觉得呢?

网友:
这么简单啊

网友:
跳跃性很大呀
先搞IO,然后怀疑U座空焊,最后搞SB

使我想起了一位XD修一块死活不跑马的板子,直接上BGA(两温区)风筒先加SB,再NB,再U座
下BGA后主板神奇般的点亮了

网友:
此乃必杀技,轻易不要使出

网友:
上电即断,一般地思路应查个主要供电有无对地,是否短路保护再考虑其他吧,楼主的思路确实跳跃

网友:
管他跳不跳主要板子搞亮了 就行了

网友:
不上电,就那么几个点,一是看是不是有电压短路引起保护。这种情况可以用可调电源一组组试,应该有高发热的部件,如果不是短路那就是i/o和南桥的事情了

网友:
上电即断,就说明供电保护电路起作用了,
应该顺藤摸瓜搜索,不过楼主的排出法也不错,不过工作量大了,适合新手

网友:
学习下跳跃式思维,按部就班又的时候也不好式

网友:
楼主加焊南桥的思路 是怎样的 ?????

网友(2010-04-07):
这种维修思路,还是挺适合新手学习的。

网友:
烤南桥用的是火

网友:
比起一个个打值来,楼主的思路比较有跳越性值得学习。没BGA的哥们也可以压桥测试是不是虚焊。

网友:
楼主所说的故障我想应该理解为:开机触发电路(南桥发出触发信号,IO控制开机),因为开机亮了,不存在短路(短路应该是开机就断电,根本不可能亮的),不知这样理解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