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卡还有救吗
受到警告 1#

楼主(2009-01-09):
我的显卡在开机的时候屏幕一道一道的 开机进入桌面就好了 然后看电影的时候 又是一道一道的

网友:
极有可能是缓存芯片的问题
该补焊的补焊
该吹的吹一下就可以了应该

网友:
你可以试着加焊下GPU
你的显卡是什么型号? AGP的 还是PCI-E的?
如果是PCI-E的 你可以加焊GPU PCIE显卡GPU虚焊的比较多
如果是AGP的 不要轻易加焊GPU AGP的卡GPU虚焊的少
你要先查查 内存附近的排阻有没有问题 一般是470或者150的排阻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不做测试,谁也不知道你的卡有没有救。先在DOS下用软件测试。

网友:
我补焊了显存芯片 也吹了GPU 不知道吹没吹到位 是不是GPU 坏了啊

网友:
用软件测试看看有没有出现坏位,再降频试试

网友:
GPU问题大点

网友:
你吹过GPU?晕了GPU不能轻易加焊,就算加焊它也得有一定的熟练度和手法,不然有可能叫你给这卡整死。

网友:
赶紧用测试软件测试一下啊,,我上次有块样的..我换了风扇就好了.

网友:
你这问题换风扇绝对是不能好的。按照你说的问题,开机竖道的话是显存颗粒出了问题。建议使用MATS测试软件在DOS系统下测试。根据结果判断是哪个颗粒损坏或者该颗粒附近的电容电阻损坏。

网友:
是显存问题 软件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