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754主板

楼主(2009-01-09):
上电后检测卡不显示,想刷BIOS 找不到它的型号。北桥上写着NF-8100-AZ的字样。呵呵  请教下!这种板子是不是有通病?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跑代码 !
有没有复位
!

网友:
应该是个没有把

网友:
什么叫应该!
你什么数据都没说:别人怎么提示你
!

网友:
它的I/O是F71872F的,在IDE旁边有个W83304G的管子,请问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插上假负载测试时钟电压为0v,复位有电压,cpu有电压,vtt也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