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2问题 急!!!!!1!!

楼主(2009-01-09):
今天接到一台P3机子的NEC 不开机 查1632没有5V3.3V输出9脚没2.5V 别的工作条件全OK的 1632换了3个了还是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办了急!!!!!!
[
]
不开机

网友:
23脚有没有控制信号啊,22脚有十几V电压吗,7脚和18脚有控制电压吗

网友:
23脚有控制信号,22脚有十几V电压也有.7脚和18脚有控制电压有

网友:
查下5V 3.3V输出电感端对地电阻有没短路 或者电阻偏小 如有则是负载短路所致

网友:
同意四楼的 说法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个现象 最后查处是5V有短路

网友:
换滤波电容试一下

网友:
查一下升压电路,有可能是那的问题

网友:
查21脚线性5v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