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L4IGLM主板不能进入XP ----已解决

楼主(2009-01-09):
感谢楼下各位师傅的热情支持!

单位机房一批机器是联想启天2200,配置是一样的:赛扬4CPU 、L4IGLM主板(845GL集成显卡声卡网卡)
128MB DDR内存。今天发现一台机器出现奇怪故障:能开机、自检顺利,但进不了XP系统,每次都是在系统选单后立刻自行重新启动。

怀疑可能是XP系统坏了,随装上光驱、开机、用“电脑公司版XP”光盘启动、GHOST安装系统顺利,但是在GHOST完成后重新启动仍然进不了系统,还是自动重启。

GHOST好的硬盘挂到另外一个同型号机器上,启动、安装、顺利进入XP;
替换电源、内存,也无济于事;
光驱和光盘拿到其它机器上去GHOST安装系统没有问题;
重点怀疑主板了,,
请教我该怎么修?
刷BIOS行不?

问题出在那颗赛扬1.8G的CPU上!!奇怪

网友:
查查硬盘有无问题

网友:
找个低版本的如GHOST 7.6 不装驱动
这样可能装上
我就是这样做的
不会重启
原因应该是不兼容问题
具体我也不是很明白

网友:
我用的也是7.6版的
硬盘也换了,
运行GHOST时没有问题,在进XP时还没到出现一串>>>>>>>>>>>>>>>>>就重新启动。

网友:
查IDE D2线是否有电压

网友:
难道CPU也挑食?

网友:
关注下.唉.CPU也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
我就碰到过几例,进系统等一会就会自动重启,是CPU的问题,还有windows滚动条走两圈就死机的,也有是CPU的问题

网友:
这个CPU是赛扬1.8G,内核电压1.5V,据说是能超到3.6G的。

不能进XP,只能运行DOS,扔掉怪可惜的~~

网友(2009-12-06):
便宜货,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