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相机再发一套更换联想旭日125A显卡的图片

楼主(2009-01-09):
(无正文)

网友:
1. 这个板子是无铅的,温度要选择对。
2.该贴隔热胶带的地方一定要贴。GPU上的显存上也要贴。我建议一定要贴。 我撕掉胶带。用酒精把胶带粘的印子搽洗干净。基本上看不出来换过显卡。
3.温度一定要控制要。 我都是先拿台式机废主板。拆北桥做试验,把机器温度校对好了。才最笔记本板子做。 这种拿过来。只是花屏,可以点亮的机器。如果做坏了,肯定是要赔钱的!

网友:
总之我觉得,设备好了。   干活! 赚钱! 是一种享受!

把隔热锡纸撕掉! 看起来和新的没什么2样。 几乎看不出来换过显卡。  通过缝隙里看 珠子颜色 光亮圆润。 焊接非常可靠!   这个本本,我修的很有信心。修过的的地方敢保修一年。

网友:
高手啊! 能不能公布一下温度曲线?

网友:
在 显存过去打X这个也是显存么

网友:
也是显存!。。。。。。。。。。。。。。。

网友:
明知道的问题搞不了 是一种痛苦

网友A:
这种铝箔隔热效果其实不行,有时候会把下面的小元件带起来。我们用的是明黄色的隔热胶带,不过无铅板一般隔不隔也无所谓

网友B:
以前也有修过这个机器的,故障是开机屏幕显示白色并且有很多发虚的竖条,开始认为是屏的问题,换屏后不显示(黑屏),后外接显示器花屏,判断是显卡的问题,先加焊试试,结果就是显卡虚焊,加焊就OK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也有修过这个机器的,故障是开机屏幕显示白色并且有很多发虚的竖条,开始认为是屏的问题,换屏后不显示(黑屏),后外接显示器花屏,判断是显卡的问题,先加焊试试,结果就是显卡虚焊,加焊就OK啦!

我的机器是 部分花。  字符却笔画。字符错位。等。 应该是现存的问题。

   显卡,最好是拿下来重新做。 这样最保险。 何况这个是无铅的。加焊故障会更严重。    显卡加焊不是很保险。撑不了多久。  按照我们这里的土话说就是:“捏住鼻子哄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铝箔隔热效果其实不行,有时候会把下面的小元件带起来。我们用的是明黄色的隔热胶带,不过无铅板一般隔不隔也无所谓

以前 我是掉过件。 那时在班子没有冷却的时候。就往下撕铝胶带造成的。 呵呵。 透明的我也有,不过我的是褐色的隔热胶带。  我还是喜欢用铝胶带。 觉得铝胶带好用!也许是习惯问题吧! 呵呵

网友C:
兄弟的BGA和我一样的,能不能公布一下曲线,让大家共享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的BGA和我一样的,能不能公布一下曲线,让大家共享一下啊

    我是在新疆。 新疆冬天温度低。温差大 。 我上部热风内部的温度。和芯片表面的温度相差20-30多度。 估计我的曲线。你是不适用的。

                 我经常性用台式机坏主板。要校正温度的。 有时候。在做笔记本板子前。要先用台式机坏主板做一边。看看曲线温度相差大不大的。

网友:
电脑公司版式的XP系统

网友:
就以ATI 7500 32M的显卡为准吧,说说大家拿货的价格,我拿的是50块,测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