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占用率100%

楼主(2009-01-09):
主板是华硕的915还是865的...上DDR400的内存,775针CPU的...一开机运行CPU占用就100%..北桥和南桥发热很大,内存更换也是一样,请问是主板的哪部份问题??

网友:
貌似CPU100%是和软件有关吧!重新做个系统试试(不要插网线做)

网友:
到底是915还是865
915的南北桥的温度都确实有蛮高的!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中毒也有可能

网友:
记得有师傅发过贴子
说有些情况把主板电池反过来接一下就行
是电池正负反过来接一下~~~~

网友:
打开任务管理器,看哪个进程CPU占用高,然后记下进程名字,打开google或者baidu,搜索进程信息,看是否病毒影响或者软件本身问题

网友:
CPU不良或者有病毒,楼主可在BIOS里边看看CPU温度,一开机就是7,8十度,当是CPU不好或散热不好

网友:
软件的问题吧。硬件100%的感觉挺少啊。除了发热

网友:
我遇见过这种情况   大多数是中毒  但杀毒软件又查不出   重做系统后解决

网友:
应该是中毒引起的,我发现华硕的板子都有一通病,如果换了CPU的风扇,就容易开机报错F1,而其它的板子就很少。

网友(2009-04-29):
清理CPU跟CPU风扇之间的灰尘

网友:
软件的问题可能性高,试着格了再做看看,或者查查主板线路

网友:
病毒占70%,其它因素占30%,比如主板和风扇灰尘等方面。建议重做系统,清理灰尘。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以前我也遇到过,从做系统就好了。其实这个问题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
如果重做系统不能解决的话,那就有可能是电源问题或者北桥虚焊

网友:
重装个系统 全盘查毒 应该就能解决 先软后硬吧

网友:
应该是系统方面的问题,重做系统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病毒可能性大
不过可以COMS发下电试下

网友(2009-06-12):
我猜是没有CPU的散热问题呀?

网友:
不要用猜的,要行动,先检查CPU的散热是不是有问题,再更换CPU,用替换法排除看看是不是主板的问题!如果是主板的问题的话,那就有点难了,我现在还没有见过主板造成CPU100%的能修好,不知道那位师傅可以!

网友:
先看进程,如果有个别进程CPU使用率过高,结束进程。
进BIOS查看CPU温度是否正常。
这种情况一般是病毒。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有次客户的电源坏了就是这样,怪

网友:
应该是你的硬件和软件不调配的.
所以导致冲突!

网友:
重装个系统 全盘查毒 应该就能解决

网友(2009-07-23):
硬件散热不好`也会``我曾经试过`845板 卡子短了````
重装系统运行点东西就很慢 100%``````
后来发现是卡了断了`````然后在北桥上加多个风扇 OK了````
自己的`哈哈`

网友:
病毒,主板都有可能。主板的可能要大点

网友:
真没碰到过温度这么高的。也向各位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cpu风扇,或病毒吧

网友:
同意二楼的兄弟

网友:
先重装系统看看,不行再去从硬件方面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

网友(2009-09-22):
先软后硬,有条件的话用替换法

网友:
这种一般先看软件,再看硬件,硬件有问题不可能让你启动的很正常的。
公交查询

网友:
CPU的问题好像比较大,以前我也有个是同样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到多例了, 大多是主板问题的。。早20天前才去返修一块华硕A690G的呢,昨天去领的时候说换了一块给我了,?心里还郁闷,难道返厂也不能修好吗。。看着返厂那块成色还不错滴,现在换一块旧旧的,唉%%%

网友:
修到过东芝本子的CPU占用率高的86%左右不是100%,搞到最后什么都换了,没法了,结果是接无线网卡和MODEM的板子坏了(这块板子是用连接排线接到主板上的),也没有研究是哪坏了,反正换了一块新的搞定。

网友:
在任务管理栏里把CPU占用率高的关掉,不行重装遍系统、一般就OK了

网友(2010-12-09):
系统问题吧.

网友:
硬件原因很少会造成CPU占用100%,软件可能性最大(包括中毒)。

网友:
是不是开机软件自动运行,占资源太多啊?

网友A(2016-03-17):
是不是温度偏高啊
バ幸福De右岸
我遇见过病毒 导致的CPU100%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温度偏高啊
我遇见过病毒 导致的CPU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