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哥!!cache电路!!

楼主(2009-01-09):
大哥们大家好!!我的主板插上诊断卡显示C0,好像是cache部分电路损坏了!!请问大哥们cache电路在主板的哪个位置,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
C0是没有过CPU
你是什么型号的主板? 换下CPU试试看
重点检查CPU供电部分
可以先刷新一个bios 记得将原bios备份哦。

网友:
chache现在都在CPU里面,说明CPU有问题了

网友:
对了,忘了说了,我的是phoenix的bios,还有就是开机都开不了,怎么刷BIOS啊!!
这里的人好热情,刚发就有人回,谢谢了!!

网友:
刚刚换了个CPU插上,还是一样!!

网友:
主板启动不了,那肯定用编程器刷了

网友:
各位大哥还有什么解答方法吗!!

网友:
什么都没有啊,那找电脑修理店了.叫他们刷一下了.还有找一块一样的主板.热插拔了

网友:
谢谢小王良大哥!!就是把BIOS换下吗!!

网友:
还有就是看看U座是不是虚焊了

请你先搜索一下C0,关于此类贴子论坛里已经是“满天飞”了

网友(2010-01-15):
Cache即高速缓冲存储器,是位于CPU与主内存间的一种容量较小但速度很高的存储器。由于CPU的速度远高于主内存,CPU直接从内存中存取数据要等待一定时间周期,Cache中保存着CPU刚用过或循环使用的一部分数据,当CPU再次使用该部分数据时可从Cache中直接调用,这样就减少了CPU的等待时间,提高了系统的效率。Cache又分为一级Cache(L1 Cache)和二级Cache(L2 Cache),L1 Cache集成在CPU内部,L2 Cache早期一般是焊在主板上,现在也都集成在CPU内部,常见的容量有256KB或512KB L2 Cac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