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K8T NEO-V MS-7032 不过内存

楼主(2009-01-09):
MSI K8T NEO-V  MS-7032 , V星754主板,开始修时故障无复位,发现时钟芯片附近掉了一电阻,装上就能到D3了,应该板子本来故障就是不过内存的,电阻是拿来怎么弄掉了的。 上内存 到 D4,两个槽试过N次,刷过N次。 电压都正常,内存2,5V   1。3V,  附近排阻 全打过,内存时钟没有示波器没测,   内存时钟电压比相同板子高了0。2V左右吧, 北桥电压 1。5V, 南桥 2。5V         换过BIOS      IO芯片,故障不变。   对于AMD 内存不太懂, 数据线都到CPU座里,  还有哪些地方会有问题              CPU座 会引起吗      先在网上问问大家,  准备加焊一下桥,没什么把握

网友:
你的主板CPU座子是什么封装的?
是BGA的话 可以先加焊一下 754 K8系列的板子 桥虚焊的比较多
我一般修的754主板 都是桥虚焊 呵呵

网友:
先看一下是不是U座虚焊,如果U座没有虚焊那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CPU座扩孔.

网友(2009-05-19):
昨天遇到一块和楼主一样的。今天按照心在飞翔的说法, 我把U座全部挑过一次,一次性通过。板神的话就是神啊!

网友(2009-11-15):
楼主的板子扩孔也好了吗?

网友:
建议你先 刷BIOS   然后 上CPU  再去量一下  内存都 CPU坐之间的线路  这样就可以 准去的  判断你的CPU是不是有问题  ,  还有 内存工作的条件  还有系统管理总线电压 2.5 或3.3  V    91脚和92脚

还有1 脚的  VREF  基准电压  1.2  V

网友(2009-12-27):
我修过一张是CPU座子空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