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不上一键还原

楼主(2009-01-09):
刚做完系统,安装一键还原之后开机没有按 F11  的提示。修复一下还是没有显示。重新安装一遍还是不显示。郁闷。。。新硬盘用Diskgen分的区,不知道是不是和分区软件有关系 ?

网友:
你用的这款一键还原软件可能只支持FAT32格式的系统

网友:
很垃圾的一个工具,你可以装个冰点或者其他的还原工具,或者写个包含GHOST还原操作的BAT

网友:
遇到FAT32装不上
NTFS可以装上
GHOST上的还原精灵用NTFS格式

网友:
楼主必须把最后的分区调整到小于30GB就可以.

网友:
回复 5#

为什么要这么做,说说原因。

网友A:
不知道你做的什么版本的系统,有些GHOST版带有一键还原软件..必须卸载后才可以安装F11还原...(比如深度GHOST)

网友:
一键还原好像不太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做的什么版本的系统,有些GHOST版带有一键还原软件..必须卸载后才可以安装F11还原...(比如深度GHOST)

这个问题也有可能,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换个系统就能装上。这些软件的问题,真是不好讲。到底是为啥原因。

网友(点评):
这个有可能的,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我觉得最好用DM分区,或者用GHOST来分区,
一键还原现在有个8.5装机板挺好用的,大部分的机器都支持,笔记本也可以。

网友:
楼主去下个最新版的一键还原试试

网友:
我也搞不清楚什么原因,以前在(东海)的论坛发过这样的贴子,有一位高人这样回我的问题,后来测试一下,真的可以了,楼主试一试吧.

网友:
GHOST上的还原精灵用NTFS格式

网友:
学习了,中国主板基地真好,谢谢。

网友:
我认为软件问题,不是多难,主板老了,不支持,是吧

网友(2009-07-30):
分区表有错误的也装不上,

网友:
我是用的中天还原,大部份机都支持

网友:
分区没分好也装不上,可那应该有提示

网友:
有些主机一键GHOST用不起,改用一键还原精灵却行。有些主机,比如某些品牌笔记本,一键GHOST 也好,一键还原精灵也好,甚至各种版本的GHOST都用不起。

网友:
安装一键ghsot 硬盘版估计你的问题能解决!

网友(2012-05-28):
我一般用还原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