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80G无论怎么弄分区都还在

楼主(2009-01-09):
我有片三星的sp0802N,无论怎么分区,怎么低格,重启后整体分区架构还在!
主分区,扩展分区,一键还原的隐藏分区都还在。但是扩展分区原来是有三个,我把它分成一个,就这个可以保存。

怀疑装了什么硬盘保护的软件,但是是个MM的机子,装有什么他也不懂也问不出来。

低格都格不掉,碰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低格都格不掉?不太可能。
用MHDD的erase试试,看看有什么变化。

网友:
erase没变化的话就就是硬盘出现只读功能了

网友:
这么说只有报废了么?
我挂到其它机子当它从盘用。
原C盘东东删除,但是重启后它又回来了。D盘新建的文件,删除的东东却可以保存。
如果出现只读不会只是C盘只读而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