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F3T笔记本

楼主(2009-01-09):
好友一台ASUS F3T笔记本,不能开机,拆开发现有个IC烧糊,分辨不出型号,具体位置如图中红色框框,求助各位大大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
j是MOS肠子管,多是N管。。。。。。

网友:
确实是MOS,而且是单MOS,很好代换的,一般本本上都有,就是要区分好是N沟,还是P沟的。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指教。
能告知型号或者可用什么型号代换么?

网友:
型号应该和右边相邻的管子一样

网友:
看主板有上没有标的这个元件的代号!

有的话,找主板上其它的代号和这个相邻或相近的!他们是同一个元件!

网友:
不是,应一个是上管,一个是下管。一端接地的是下管,上管的一端接隔离保护点

网友:
看你那个应是上管

网友:
谢谢各位的支持指教,问题已解决,那芯片型号是TPC8107,现在把这TPC8107的资料上传,给有需要的兄弟吧。

网友(2009-03-02):
楼主有没有这样的图纸呀
传一份上来

网友:
多谢楼主啊 多多分享

网友:
這應該是單純的MOS
19V轉19V

网友:
单管是肯定的了,你看,左边四个连通,是D极,右3个连通,是S极,单脚的那个是G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