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290 故障代码E3图片

楼主(2009-01-09):
今天给大家上一张这个主板代码的照片,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
主板

网友:
今天查到了insyde bios E3的诊断卡代码解释PCI Video-2.x video r/w segment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要查那里,盼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是北桥吧,做下试试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和联想的旭日150是一样的,你还是先刷新一个BIOS,不行的话,再处理北桥部分,查内存VTT供电,压着北桥看看能不能过。

网友:
好像E3通过后,显示就有了。不知记错没有。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再试试加焊3205看行不行,或者刷BIOS看看,

网友:
内存方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