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P-A中的这个元件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9-01-09):
有一块精英915P-A的主板,南桥和内存插槽之间的一个贴片三极管Q27(2222A),烧焦了,请问这个管子在该处是起什么作用的,手头上没有该型号的管子,可以用什么其它的管子代换吗?

网友:
控制封扇转速电路中的, 找个大小差不多的NPN三极管装上就可以.

网友:
刚想回贴,没想到张老先一步。

如果是小芝麻管的话,就用1A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