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几招 CPU常见故障分析实战

楼主(2009-01-09):
学几招 CPU常见故障分析实战
排除用户对CPU进行超频造成的烧毁,我们在正常使用电脑中的遇到CPU处理器出现故障的情况并不多见。一般情况,如果电脑无法启动或是

极不稳定,我们会从主板、内存等易出现故障的配件入手进行排查,如果主板、内存、显卡、硬件等其它配件没有问题,那么肯定是CPU出现了

问题。

  一般情况下,CPU出现故障后极容易判断,往往有以下表现:

  1、加电后系统没有任何反映,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主机点不亮;
  2、电脑频繁死机,即使在CMOS或DOS下也会出现死机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其它配件出现问题,如内存等之后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利用

排除法查找故障出处);
  3、电脑不断重启,特别是开机不久便连续出现重启的现象;
  4、电脑性能下降,下降的程度相当大。
  很多朋友通过排除法查找到CPU故障后,不知道如何去排除,认为CPU出现故障后,一般情况下就得更换新的产品。其实不然,在很多情况

下,只要CPU处理器没有烧毁,我们还是可以解决各类问题的。 接下来以实便的形式向大家介绍几种故障出现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一.电脑频繁死机故障分析与解决

  故障现象:一台英特尔赛扬1GB的主机,最近在使用过程出现了频繁死机的情况。具体表现为:开机后能够顺利的进入Win98系统,但使用15

分钟左右,系统便死机,
故障分析:死内存、显卡或是主板等配件哪一个出现问题都可以造成死机,于是采用替换法,对主机内的各种配件进行了一一替换后焦点落在

CPU身上。通过检测,发现CPU的核心工作电压为1.2V,而赛扬1GB的默认工作电压为1.5V,问题肯定出在处理器上。
故障排除:由于CPU的默认工作电压为1.475V,如今只有1.2V的工作电压,因此造成电脑经常死的原因肯定是CPU的供电不足引起的,这种情况下

很可能因为主板的元件老化,造成了供电部分的电压偏低,CPU自然就不能正常工作,死机也就在所难免了。就像是超频一样,提升频率后的

CPU不会都很稳定,有的需要增加电压才能稳定在更高的频率上,这道理一样,其实相当一部分的电脑故障都和供电有关。
  通过仔细检查,发现主板上CPU供电电路上的一颗贴片电容有点泛黄的迹象,于是用万用表对它进行测试后发现已经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CPU供电不足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我们应该检查的是机器的电源功率是否匹配,笔者遇到很多机器无法正常启动或不稳定的原因便是由电源

直接引起的。检查电源前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是否为电脑添加过板卡等其它的配件,有些品牌机的电源功率与之系统的总功率是正好相同的

,添加新的板卡后很可能就会引起电源的供电不足。因此,如果有添加新的设备不妨将设备取下后试试看,如果还不行,那么就要考虑市电供

电是否稳定,有些地方的市电供电不稳定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是则不妨安装一个稳压器。另外过多的USB等外接设备的安装也会消耗大量

的功率,也可能造成系统不稳定。
  相似的问题时有发生,有个朋友就曾经买了一块显卡,回家后发现不亮,估计很多人此时都会认为是显卡的问题,于是就拿回去换,可是

在经销商那里测了一下,竟然没问题。这位倒霉朋友自然感觉莫名其妙,之后来回折腾了几趟,最终还是换了个300W的电源解决了问题。电脑

硬件故障的可能性实在太多了,所以大家平时自己解决问题的时候,最好多向几个方面想想,考虑周全是解决故障首要的基础。
  另外,由于CPU散热不良,也可能造成死机的情况。这种故障除了可能导致在Windows下经常死机,即使在DOS下或主板进入到CMOS中都可能

出现死机现象。如果在CMOS下都会死机,那么就很有可能是由于CPU的原因造成的死机了。这种情况下可以重点检查CPU的散热情况。当故障出

现的时候,可以打开机箱,探察CPU的温度是否非常高,例如出现烫手的现象等。
  当然,这种故障的出现,也有可能是由于CPU超频太高导致CPU电压在加压的时候不能控制,这样当电压的范围超过10%的时候,就会产生增

加CPU的电子迁移现象,从而导致CPU内伤而出现死机故障,严重的还会出现烧毁CPU的现象。因此,我们不应该对CPU超频太高,与其可以为CPU

添加一个大功率的风扇,还不如使用其它的散热措施让CPU能够更好地散热从而解决问题。

  二、主板不断重新启动故障分析与排除

  故障表现:为使爱机安全渡过暑期,笔者在六月份重新购买了一个CPU散热器,在安装之后机器稳定运行了一个月左右,由于笔者用电脑的

频率一直不高,因此也没有遇到什么问题。但随着利用频率的增高和天气的越来越热,问题出现了。机器开机之后只能正常工作40分钟,然后

便是重新启动,随着利用时间的越来越长,重启的频率越来越高。于是将故障的根源锁定的更换的散热器上。
  故障分析:CPU产生的热量不能够得到及时的散去,但会发生由于温度过高而出现频繁死机的现象。一般情况下,如果主机工作一段时间后

出现频繁死机的现象,我们首先要检查CPU的散热情况。
  故障排除:既然断定问题的根源与散热器有关,在开机的情况下查看散热器风扇的运转情况,一切正常,说明风扇没有问题。于是将散热

器重新拆下后,通过认识的清洗后重新装上,开机后问题如故。于是更换了散热风扇后,一切OK。难道散热片有问题,经反复对比终于发现,

原来是扣具方向装反了。结果造成散热片与 CPU核心部分接触有空隙,CPU过热,主板侦测CPU过热,重启保护。原来CPU散热风扇安装不当,也

会造成Windows自动重启或无法开机。

    CPU随着工艺和集成度的不断提高,核心发热已是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因此目前的CPU对散热风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散热风扇安装不当

而引发的问题相当普遍和频繁。如果你使用的是Pentium 4或Athlon之类的CPU,请选择质量过硬的CPU风扇,并且一定注意其正确的安装方法。

否则轻辄是机器重启,重辄CPU烧毁。
  另外,如果在BIOS中检测发现CPU温度上升过快,也可能是CPU散热器出现了问题,亦或是安装不正确。过高的工作温度会出现电子迁移现

象,从而缩短CPU寿命。对于CPU来说53℃下温度太高了,长时间使用易造成系统不稳定和硬件损坏。

网友:
LZ这是隐性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