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杂牌主板,不加电

楼主(2009-01-09):
一块845杂牌主板,不加电。电池电压啊都正常。
南桥不发烫,南桥旁边有个三条腿的管子ABE440,长的像1117,中间的角通了,请问这是什么管子啊,能当 1117去测量吗??

网友:
你为什么不量一下你说的这个东西的电压呢?

网友:
应该和1117是一样的
让高手在给你一些思路吧
别的我就帮不了你了啊

网友:
你更换个1117看看可以不。要不强行加电看看可以不。

网友:
你测一个PCI A14脚是否与它相通,对地的话先拆网卡芯片,还对地就南桥坏

网友:
PCI A14脚有没有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