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0做完系统后,CPU变成了537M 了,怎么在BIOS中设 ...
IBM T20做完系统后,CPU变成了537M 了,怎么在BIOS中设置回来

楼主(2009-01-09):
IBM T20原本是奔三700M,可装完系统变成了 537,CPU降频了,如何调回来,我设置BIOS和系统里的电源管理都不行,应当如何设置啊,不过说降频是正常的,可为何运行大型软件,频率还不变回来呢
cpu

网友:
你看看你电池正常不?一般要全频率运行需要接交流适配器与电池才可以全频率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