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花屏求助

楼主(2009-01-09):
昨天在群里已经求助过,这里再求助。R51,9000显卡。原始故障是进系统后白屏(不是全白,有点颜色),然后重启。心想没二话:显卡!加焊,换新的。都没用。病情还有加重趋势,原来只是白,现在是花。已经换过的元件总计如下:南桥、27M晶振、时钟、显卡供电大电容。BiOS刷了一个07年的版本。不进桌面就没事,安全模式也没问题。进桌面就肯定花,花之前好像还听到硬盘咯嗒复位了一下,随后一秒钟以内,必花无疑。有搞过的兄弟都来指点下

网友:
把 显卡的  供电管 和 电容换了就OK

网友:
看着你如此肯定干脆的回复,顿时又有了无尽的信心和勇气。

网友A:
不知道单独用外接显示器用的情况怎么样,如有好转 着则怀疑液晶屏及屏线的事,因为显卡BGA你都换过了;如都一样,则怀疑与供电有关系,或者是北桥不良也有可能。不过,我觉得最简单的事就是重做下系统,然后打上正确的主板驱动程序也许会有奇迹出现
补充下,会不会与CPU及北桥供电有关系呀,因为你的机器进系统会自动重启的 还搞不好我也没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单独用外接显示器用的情况怎么样,如有好转 着则怀疑液晶屏及屏线的事,因为显卡BGA你都换过了;如都一样,则怀疑与供电有关系,或者是北桥不良也有可能。不过,我觉得最简单的事就是重做下系统,然后打上正确 ...

外接一样,系统也搞过。开始用的一张电脑公司,我怀疑里面的显卡驱动有问题,换了张自己做的Ghost盘(里面没集成驱动,因为不会搞),也是一样。明天去买张安装版再试试。

网友:
楼主好了吗,我有台机器也一样,换了好几个显卡了,还是花,现在准备做个北桥试下

网友:
没搞好。换了块T4的板子打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