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U盘不能格式化

楼主(2009-01-09):
我的U盘是清华紫光的,现在是不能格式化
删歌还只能一首一首的删,每删一首它还提示"找不到路径"可点了确定,还是删了一首,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不要数据用量产工具格式化下就OK了

网友:
先用芯片精灵查一下是什么主控,下它的量产工具低格一下就行了。

网友:
量产可能是解决着问题的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我这各种U片主控的量产工具哦

要的找我  QQ:355520747

网友:
中毒了吗?不行就量产吧,再不行就短接U盘主控的VSS和VCC,恢复出厂。U盘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2010-01-19):
u盘修复工具下载
低格是唯一有效恢复u盘格式化的办法。但你如果你想在能格式化前还要找回原来u盘上的文件数据,那么建议你先下载EasyRecovery Pro V6.10.07 汉化版将你的u盘数据先备份出来然后做低格

网友:
我的U盘也是无法格式化!昨晚插上别人电脑上就这样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