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自动重启

楼主(2009-01-09):
刚升级了机子,AMD2800+,技嘉K8NE,重新格式化硬盘后就不在自动重启,但可以正常运行系统,只是安装软件要求重启时,必须手动,且必须等CPU风扇完全停转后才能开机,怀疑是电源的问题,电源是杂牌的,请问各位该怎么办。

网友:
这种板子,一般温度过高会是这样的,

网友:
应该是板子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