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M800-M7烧内存槽,不跑码

楼主(2009-01-09):
怀疑内存插反烧了内存槽上一些塑料,查到内存槽旁边一个D1703的管子坏了,ST牌,附近有一个AS358M,请问D1703是什么管?可以什么代换。

现在拆下坏管,没换上好管就测试,开机诊断卡不跑码,有复位和CLK,BIOS和OSC不亮,RUN长亮,是不是除了内存供电还有其它毛病?

网友:
找个45N02换上去就行。基本上除了3055以外的所有MOS管都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MOS管吗?我 看线路D1703左边一脚连AS358M第一脚,查AS358M是放大器,D1703中间脚还接到AT9173的四个公共脚上,查到AT9173是电压调节器。不知这是什么供电原理,我不是很了解,说得不对的,还请别见笑

网友:
9173一边四脚接ATX第一脚3。3V。另边接一个内存2。5V主供电,一个地线,一个1。25输出到的内存基准电压,一个接排阻的1。25上拉。典型的内存电路,

网友(2009-05-19):
回复 网友B:

功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