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L4IGM 主板怪问题------不能进XP系统

楼主(2009-01-09):
硬盘、内存、电源都换了也不行,
运行GHOST克隆系统时正常,光盘、光驱也没有问题
可以肯定是主板作怪,因为换另外一块同型号的板子就能克隆装系统并顺利进入XP
CMOS也清过了

没有招了~~~
求救!!

网友:
精英  l4s5mg/651+也有怪问题,就是运行9158多人视频十人房间的时候,能进入房间,但是关闭不掉,停在桌面上无法退出,不死机,任务管理器也结束不了,其他都换了,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
有同样的板,那换一个BIOS芯片试试,正常否.还有,你说进不了XP,是怎么个不能?能安装吗?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找到毛病关键了:问题出在CPU上,一直都是怀疑主板有毛病。
奇怪~~~~  INTEL的塞样4也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