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7寸白屏(有附图)

楼主(2009-01-09):
本液晶白屏,没有通用驱动板更换,检测各电压正常。联机是白屏。不知是为什么?请高手们指点,不胜感谢!
以下附图加描述
更换
驱动

网友:
IC标注:WISE VIEW AMLCD LRE031210

网友:
屏的型号是:170EU-L11

网友:
联机用手摸屏IC,不久感觉有点烫手!

网友:
应该是屏上的主控芯片出问题了,这芯片正常只会热不会烫手。

网友:
是的
估计你的屏芯片坏了

网友:
已用通用板换过,是屏IC有问题的,在哪里有卖呀?

网友:
屏 芯片 淘宝 找找 应该有

网友:
找我,我可以帮你

网友(2009-03-20):
我有一台NEC17寸的,花屏基本全白,屏是三星LMT1720EU-LO2,开机5秒钟白屏变待机全黑,检查驱动板有信号输出,屏主板保险没烧,是不是主控芯片坏了?芯片是LRE031210的,能修好否?

网友:
应该是程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