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口不好使,检不到硬盘

楼主(2009-01-09):
公司自己的机器是检测硬盘的机器,是个370的板子。最近IDE口不好使了
自己家的好硬盘都检不到了,可能是那的毛病啊
硬盘换了
电源也换了
主板那最有可能有问题啊起请高手们指点一下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量下IDE的电压5V,有电压可能是南桥虚或坏。

网友:
40芯的数据线有没有换过?仔细看一下接口与南桥的连线有无短路?还有,两个IDE口都不认吗?

网友:
谢谢啊
一会开工的时候去看一下啊

网友:
先看看硬盘转不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