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C776+

楼主(2009-01-09):
新手求助!
AOC  C776+  插电源线开机机器会吱吱响几下,电源灯亮。然后我接上信号线就不停的吱吱响,而且电源灯也是不亮了!
这是高压包坏了吗?

网友:
对这款显示器来说.如果断开高压支路后其它一切正常.那就直接代换高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