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主板!!

楼主(2009-01-09):
有时能开,有时按开机没反应,有时按电池,或拨出放入电池又可以开。BIOS刷新没用,电池换了也没用,测power on针脚有5V,高手指导一下,板子是昴达P4GL3!

网友:
你查一下实时晶振,3.3V稳压器,还有开机的电阻好吧

网友:
维修人对有问题的主板从来不说怪, 各种问题有不同的表现,无所谓怪, 无非是没有找到原因而已.

网友:
又出怪事了,换了晶振,可以开电了,但内存走不过,不插就报警,插上无志音,诊断卡从C1,C3,01,02,07这样循环跳动,好像主板上还有有规律的轻响.换了N根内存都一样,到底是为什么啊??????????

网友:
查内存槽---内存供电,时钟,AD线,排阻---北桥---CPU,CPU 座子.

网友:
如果不行 就把内存两边的排阻 吹下 应改就ok

网友:
门电路
io
査开机电路
还有就是南桥虚焊

网友:
楼上总结很全面了 按你说的代码io可能坏了

网友:
BIOS或I/O吧。是不是你刷过一回BIOS出的问题

网友:
路过,长见识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