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B533-X 主板BIOS设置关机后不保存

楼主(2009-01-09):
Asus P4B533-X 主板BIOS设置关机后不保存,电池电压有3V。设置好重启是保存的,关机断电后再开机又不行了,又要设时间、关软驱、调启动顺序。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小弟,该怎么做呀!

网友:
跳线帽上的电压是高电平吗?
换32K及谐振电容
加焊南桥
更换南桥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一跟线从COMS电池的正极连到跳线帽上给它强制保存就行了

网友(2009-09-15):
我这块板子也是同样的问题,更换了32K晶振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