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哪里可以下到GPU的Datasheet。焊盘掉了,怀疑是 ...
请问,在哪里可以下到GPU的Datasheet。焊盘掉了,怀疑是空角。

楼主(2009-01-09):
拆下GPU,把锡清理完擦干净后,发现掉了两个焊盘,观察后怀疑是空角,理由如下:1,板上此焊盘看不出和其他地方有连接;2,GPU上也看不出和其他地方有连接;3,GPU上测该点对地,对VCC阻值无穷大,想下datasheet看下,网站上没找到
连接

网友:
这个基本上搞不到,
只要焊盘上没有连接线路,基本上都是空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