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45带待机电压

楼主(2009-01-09):
我是新手。。向各位请教 我的一台acer345的机器为什么待机电压只有3。3 v没有5v 我是测3。3v和5v的电感。机子开起来5v的电感上5v就出来了。。开机一切都正常。就是老是报内寸出错。。。。

网友:
求教  知道的告诉一下。。这个问题困饶我好久了。不盛感激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有些机子是这样的,看来你应该查内存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