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解的7F?

楼主(2009-01-09):
  主板是磐正EP 9Npa+ ultra,显卡是影驰7800GT(带6pin电源插口),某天开机后显示器显示“无视频输入”,开机后主板上自带的DEBUG灯先是显示FF、44、C1,然后这三个代码轮流显示了几次后,依次变为25、26、33、49、52、65、6F、75,最终停留在7F。显示7F时,键盘数字灯有反应,按F1后,代码变为89、96,最后显示FF,但显示器还是无视频输入。用手摸显卡,一点都不热,似乎是显卡根本没工作,但显卡上的风扇却是转动的。换一台正常工作的显示器,还是没视频输入。把显卡上的6pin电源去掉,不行。拆下显卡换到其他两台机器,显示正常。换了一块ATI的PCIE显卡(没有6pin电源插口)到这主板上,也能正常显示。把原来的7800GT换回来后,却还是不行。按照网上看到的各种方法,如擦显卡金手指和显卡插槽、清除CMOS、刷了最新的BIOS、换电源等,还是不行。现在似乎只剩加焊北桥这招了,明天找人试试,就不知行不行。但如果北桥虚焊的话,为何其他显卡就能显示?
  难道这7F就无解了??!!

网友:
主板检测卡显示7F,应该是主板检测正常,可能是显卡插槽的问题

网友:
主板检测卡显示7F,应该是主板检测正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7F已检测完成,上次我也遇到过一片主板和这问题差不多,用N卡不显,换A卡就显,,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主板给显卡供电部分电路有元件老化出现的问题

网友:
不显示加焊桥

网友:
7F桥的问题多点,见多楼上的问题,再换块显卡就是了,要不就是换桥了。

网友:
显卡插槽,或换一个显卡试试

网友(2009-02-10):
完全同意四楼意见

网友(2009-07-11):
打显卡槽的AD线,看看是不是桥虚焊了

网友(2011-07-29):
可能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