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开机跑50 C1

楼主(2009-01-09):
今修一昂达主板,开机跑50 C1不过,量内存电压正常,2代内存也更换过,此板集成南北桥显卡,请同仁赐教!
显卡

网友:
楼上说的对,50 4C一般是虚焊,先掰下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手压过桥多次没有一次过呀,如虚的话压着应该过吧

网友:
不是的,有些虚焊是按着也没用的,你只有加焊试下子/

网友:
同意上面的话 加焊 就可以OK了 有的不一定压的到

网友:
顶了~
那是空焊,一定得加焊,不过要注意温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