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90本子点不亮电流可以到0。87

楼主(2009-01-09):
本子能开机点不亮,插不插内存一样,仔细查主板上有少件,不知道型号。U62就是少掉的元件,看上去应该是内存的供电。附图
那位老大帮个忙!有这主板在手上的人麻烦你们帮帮忙看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先谢了!急!!!

网友:
我手头有台E390A,看了一下是U74,位置跟你的一样,只不过方向与内存槽垂直.型号是51100,应该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评分的老师:我强烈要求给半导体师傅加分!!!!!!!维修人员的人品太重要了!(象我修的这机器就是给联想维修站的人搞的鬼,非让客户换主板,原来是另有目的。)我已经发了板子,用新板的51100换上后正常,但是我还是找不到这个芯片换,所以就买了板子。我在维修群里也让人帮忙看型号。可是就有人胡乱说是什么93C46,求他还拍个图既然是塑料纸盖住的给我郁闷。所以我非常感谢你!!! 感谢你的热忱帮助,我觉得象这种帮助比任何的维修经验要好得多,值得提倡!!!这个51100是10个脚的,当时以为是8个脚的,网上也查不到资料,不知道可以用什么代?(上面写的是71TI下面是5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