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的主板新问题。大家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09-01-09):
此机插上外接电源,启动板上的HDD灯和CD灯就常亮,无法开机,是不是南桥的问题,或者是哪的问题。

问过广州一个专修笔记本的,说此板没得修了,只能换板,以前也有一台相似情况的机拿到专修店也没修好。

大家发表一下意见。

应该不是ADP3205的问题,我已经把ADP3205焊下来后,插上电源也一样是HDD和CD灯常亮。无法开机

网友:
不是无法修,只要你愿意花钱,基本上都能修好。

网友:
如果维修的代价太大,估计也没人会想修,现在的问题是,故障部位在哪,IO吗,还是南桥,还是那个啥ENE的东东?

我现在手头有两块这样的板了。

网友:
报废也是给你自己搞报废的,3205拿下来上电,CPU供电管很容易打穿掉,烧掉CPU和北桥。

网友A:
楼上不说也就罢了,说风凉话,这样的板俺也修过不下20块了,广州那个专修店(人家可是全国的多个城市都有分店的)修过不少于1000块了,95%都是3205虚焊,俺修的里面只一台是显示排阻烧坏,全没被我整坏过,不要乱说话。

谁不知道,3205是CPU的供电IC,拿下来了,CPU哪还有供电电压。净乱搞。

网友:
可是供电场管受3205控制.拿下此芯片.场管可能直通.19伏直接加到CPU上,

网友:
呵呵,难道楼主没看看电流,如果保护隔离没问题,你的下级电路真的很危险

网友:
上面的说得有道理,不过我相信楼主也应该不会乱来的,搞坏可不是好玩的。俺认为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大些,因为没加电就亮灯,肯定与南桥有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不说也就罢了,说风凉话,这样的板俺也修过不下20块了,广州那个专修店(人家可是全国的多个城市都有分店的)修过不少于1000块了,95%都是3205虚焊,俺修的里面只一台是显示排阻烧坏,全没被我整坏过,不要乱说话 ...

无边说的对,笔记本的CPU供电芯片最好不要拿下来,通电,电路不同,有可能你这个没有关系,很多本本拿下CPU供电芯片会烧一大片,看看图纸你就知道了,切忌,否则以后你会吃大亏!!!

网友:
BIOS重写    修过这个现象 我是换了BIOS就好了

网友:
搞定了,谢谢上面的各位。重换了一个好的BIOS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