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p4md2 关机后不能开机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9-01-10):
刚接上电源时能开机,关机后再开,就点不亮了,诊断卡不跑码,这时要按重启才能开机 每次都这样,有没有人碰到类似的问题,指点一下
点不亮

网友:
更换32.768
IO
复位电路中的门控IC

网友(2009-09-29):
孤帆远影
老大
你说的这3个我都换过,可还是同样的故障,总要重起几次才能点亮......
这种我遇到过2次都没搞定,不知那位大哥修好过这个故障.?谢谢分享.......

网友:
重做一下南桥,我觉得是RTC电路的问题。

网友(2010-02-26):
这个东西可不好修 没找到这个答案

网友:
不能启动的时候就按那些关键点一一查一下啊。

网友:
应该南桥的可能性很大的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CPU工作条件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