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INTEL865GSA主板,自动加电过了内存后到了63就自动断电,急啊。

楼主(2009-01-10):
一块INTEL原装主板865GSA的,一插电就自动开机过了内存2R,到了63就自动断电,、
然后你再点开关不能加电,得断电后又插电才能自动通电,开关电压只有0。12V,门芯片是好的,BIOS我写过了。此IO是,W83627EHG的,我看到另一个华硕板上有一个W83627EHG-A的,别人说不通用。与83627EHF通用,不过这个芯片我也没有啊,想找下子对照W83627EHG-A
我也没找到W83627EHG-A的PDF,那个有的请发一个啊,让看下子,急啊,以下是W83627EHG的PDF83627
\

  这个主板其实只是一个小问题,后来我查到了一个702的小贴片场管坏了,把开机电压拉低了。所以一插电就开机了,而且是一直低所以就是过了5秒就断电,就有点像强按开关5秒断电一样。此管子就在开机排针的左边,74门电路的右边上角点点,这种小贴片的管子坏了,最麻烦了。不过修好了是硬道理,电路快跑完了。IO也能代换。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情况

网友:
应该先查pw-on的供电吧,供电脚短路插电直接把电平拉低,因为始终是低电平所以过几秒又关机,只是我的一点见解,不知道对不对,你试试吧

网友:
我看到,14PIN,的脚直接连在IO 的72脚开机信号上。我没得换IO啊,好烦啊。中间任何没接东西。

网友:
我实在没得办法,就用W83627EHG-A代换W83627EHG IO了。还是故障一样,跑过38 37,到了60 5E后就掉电了。说明这两个芯片能互换的。不过原来的IO也没有坏着,内存的供电管子我换过了。我要是强行短接在14脚的话,再加电后没得掉电,不过过了60 后到了75就没得复位,最后一步,我一量内存电压已是0V,供电管子G没有电压了。高手来帮下子,版主来看下子,到底是何问题啊,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桥又出事了,
FW82801E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