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显示器故障,现象为屏幕显示不全

楼主(2009-01-10):
今天客户送来一液晶显示器,因为从来没有修过液晶显示器,但是又不好不接,呵呵,拿来练练手吧,向大家求教了,谢谢。就当我是一新手来教吧。

一杂牌显示器,处理芯片为gm2621-LF,组成为主控板一块,升压块一块,无其他,感觉通用版,故障现象:
屏幕全黑,只有最上面有一条白线;
背光灯亮,升压块应该没问题;
开关按钮灯一色,红色的,按键无反应;
接上信号依然没有反应;

求教几个问题:1.故障应该在主板上,请指教故障位置及测试点
              2、看帖子说如果不接升压块测试有可能主板无回路,导致芯片发热爆炸 ,在没有大家指明前不敢拆下高压块测量主板,带着高压块又担心1000v以上的高压,哎,这也是一直没有学习修显示器的主要原因。等下我附上照片,大家帮看可否卸下高压来测量主板电压。

虚心求教各位,谢谢!

网友:
先把屏线插拔一下,如果不行再测试电压。屏供电是3.3V或5V.信号线是1.几V.到高压板的是12V.供电正常就刷下程序.最后再到屏.

网友:
谢谢,请问程序要如何刷,还有不接高压块可以单独测量主板吗?

网友:
高压块?
应该是点灯管亮得吧
不接应该暗屏

我只修过笔记得

网友:
我也是摸索,不知道如何处理,看看找到的一个新情况,用图说明吧,给点建议
接跳线为3v或者5v都为黑屏,白线一条,不接留空则为白屏

网友:
谢谢大大关心,看过你好多帖子了,正在学习中,您的意思是程序损坏可能性比较大吗,电压是否正常呢,标注的那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开关机键不管用,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有可能是程序丢失。

网友:
重大进展,大大来看看那:

今天上淘宝准备买个2621的板子换上,倒是不贵,看图片的时候无意间发现相同位置的插帽不一样呢,因为这块屏别人修过,也就没在意,少了个插帽,恍然大悟,去查找跳线帽的定义,终于找到了定义,原来真的让前一个家伙弄掉了一个跳线帽,找一个弄上,屏幕可以显示了,哈哈,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不能全屏,看图片 ,顺便分享一下2621跳线的定义:
2621  屏参跳冒定义

   跳冒                屏型号
   5-6               1024*768   single  6 bit
   3-4               1024*768   single  8 bit
   1-2               1280*1024  dual    8 bit
   3-4&5-6           800*600    single  6 bit
   1-2&3-4           1280*768   single  8 bit
   1-2&5-6           1400*1050  dual    6 bit
   1-2&3-4&5-6       1024*768   dual    6 bit

大大看看分析一下左边有六分之一块不能显示怎么回事,我的这个屏的型号选那种跳线才对,都试过了,只有这些跳线下才能显示
1-2               1280*1024  dual    8 bit
3-4&5-6           800*600    single  6 bit
1-2&5-6           1400*1050  dual    6 bit
   1-2&3-4&5-6       1024*768   dual    6 bit
谢谢大大。

网友:
lz
一后小心点

网友:
都试过了,还是这个样子,没思路了,显示不全,右边少一大块,下面少菜单栏,调整菜单也不行

网友:
你这个是鼎科的免程序驱动板。你的屏要求是1440*900.但现在的免程序板,不支持这个分辨率~~~~~~~~~~

网友:
支持13楼,调整一下分辨率看看

网友:
谢谢大大,大体明白了,现在的问题是无论设置成多大的分辨率,都没法显示全,尤其是下边的任务栏一直没有,菜单里面只有左右移动选项,没有上下移动选项

网友:
像调普通CRT一样的调液晶 调屏幕的位置

网友:
回各位,大家费心了,最终还是没有解决,客户着急用,想换个主板来着,比如2025之类的,拿走就拿走吧,哎,其实就是那个跳线帽弄的不出图像,既然屏幕出人了,就算修好了吧,哈哈,小收1张拿走了,心里有点郁闷,毕竟没有处理完,准备进几个2025板子,留着备用,下次努力。

再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