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 F4500不稳定!!

楼主(2009-01-10):
不稳定性重启,有时候可以进系统跑一两个小时!!用电池和外接电源一样!跑了很多电路还是查不到。

网友:
一般都是引导系统时候重启。

网友:
排除了内存硬盘的周边问题!就是主板~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你先换一个硬盘试一下,如果还不行的话,可能是CPU核心供电不稳定,你把核心供电IC加焊一下,还不行的话你测一下北桥的AD线的阻值,有可能是虚焊引起的,但也不能保证是温度控制电路动作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