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Q合并分区中途报错

楼主(2009-01-10):
用PQ合并分区中途报50错,我点结束,再进去我要合并E盘就不认盘了,再进PQ提示中途断电,数据还在,可以恢复,用什么软件好,知道的教教我,谢谢,数据不会丢的那种

网友:
使用Acronis Disk Director这个软件试试吧,我用下来觉得要比PQ好,而且支持vista系统

网友:
不好意思,理解错误,要恢复数据的话,可以用winhex对原盘进行分析一下试试,也可以用恢复软件进行扫描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