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英特尔CPU也捣乱!!

楼主(2009-01-10):
昨天修的一个机子,单位机房的一批都是联想2200,
能开机自检,也能克隆安装XP,但是死活都不愿意进入XP系统,一进系统立刻重新启动。

硬盘、内存、电源都换了也无济于事,重装系统也不行,
实在没招了,换CPU(原机的是赛扬1.8G),好了。
把这个惹祸的CPU安到其它电脑的主板上还是老毛病,不能进入XP。
主板都是845GL。
以前运行XP没问题的
测CPU电压1.5V正常,也不发热。
英特尔的也不可信~~

网友:
P3前CPU坏比较明显,也少,P4的CPU半死的见过好几个.估计发热量大引起的寿命缩短.

网友:
兄弟,先放一下电试一试,有的这种品牌机就是有些浅电流在里面,放下电试一试吧

网友:
你之前用的那个CPU是多大的,试机用的吗,确定是好的不?

网友:
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用我的赛扬1.7的就没问题,如果用主板自带赛扬2.4的,有时会在刚启动时重起死机

网友:
遇到两次了,由CPU原因引起的死机,都是INTEL的CPU。。。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热心朋友!

我准备把这个有“残疾”赛扬1.8G专门运行DOS,
扔掉怪可惜~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赛扬2.4装上机基本上都能开机,就是不定时的死机,不死心经常换上去试试,也有一次连续用了好几天不死机的情况,最终还是没法用起来

网友:
赛扬CPU出问题比AMD少

网友A:
按我以前的经验,这种情况多半是二级缓存有问题
不妨把这U插到一正常的板上,先把二级缓存关了,再打开试试,运气好又正常能用了。

例:碰到过一些挨雷击的或别的原因,能装系统,却不能进系统图形界面,DOS下随便运行没问题
    最后解决是在BIOS里先把二级缓存关了(原来是打开的),然后再打开,保存,然后一切正常。
特例:忘了是什么板子,这板和上面例一样的故障,但在BIOS设置缓存时,必需先关掉缓存,保存,再进BIOS再打开再保存才行。不象上面的例,只进一次BIOS关闭-打开-保存就行了。

网友:
intel的CPU损坏在维修中也是有遇到过,只是损坏量比AMD少写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我以前的经验,这种情况多半是二级缓存有问题
不妨把这U插到一正常的板上,先把二级缓存关了,再打开试试,运气好又正常能用了。

例:碰到过一些挨雷击的或别的原因,能装系统,却不能进系统图形界面,DOS下随 ...

感谢您的宝贵经验,有空我去试试。

网友:
那U不知什么钱的10几元而已,不要也没什么

网友:
进BIOS内把CPU的L2关掉试试
以前碰到过L2坏掉进不了系统的。
关了L2的CPU也可以正常用,就是速度不怎么样

网友:
如果关掉L2,就太慢了,换一个也就十多元!
CPU也是电子产品,也有坏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