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问题

楼主(2009-01-10):
开始是开机一会儿就没反应了,再按开机键就会有二个指示灯闪一下。
D8 E后面从网上找大家说是3205的问题,因为3205的问题
所以6225的其中一路电源总是开不起来。一路上电1.5V,另一路没有电,开机会
1.5V立马变为0。68V左右。后面用热风枪加焊了一下。这二路电压可以出来了
开机后一路1.5V,另一路1.3V左右,开一会开始感觉CPU有些发热了。
电源指示灯也能亮了。但还是没有显示。也不读硬盘。然后再关机可以关机,再开也能运行到现在这个状态o
请高手指点一二,估计问题还会在什么地方呢!(我把内存拿掉,也是一样问题)

网友:

开始是开机一会儿就没反应了,再按开机键就会有二个指示灯闪一下。
D8 E后面从网上找大家说是3205的问题,因为3205的问题
所以6225的其中一路电源总是开不起来。一路上电1.5V,另一路没有电,开机会
1.5V立马变为0。68V左右。后面用热风枪加焊了一下。这二路电压可以出来了
开机后一路1.5V,另一路1.3V左右,开一会开始感觉CPU有些发热了。
电源指示灯也能亮了。但还是没有显示。也不读硬盘。然后再关机可以关机,再开也能运行到现在这个状态o
请高手指点一二,估计问题还会在什么地方呢!(我把内存拿掉,也是一样问题)

网友:
好像很复杂,用显波器量BIOS有没跳变

网友:
3205 没换好  或者 BIOS坏了